楼主(2023-11-04):
查不到HPC3022的PDF。
一个开关电源,一个HPC3022,手里有MOC3022。

网友A:
你能确定是光耦挂了吗?这个光耦查不到参数,你可以到某宝去购买,电路某元件损坏尽量使用原型号,这样不影响电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是光耦挂了吗?这个光耦查不到参数,你可以到某宝去购买,电路某元件损坏尽量使用原型号,这样不影响电路参数。
习惯于储存电器中出现的可能损坏的芯片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