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4):
这台机器上有一台变频器37KW,还有两台伺服,一台2.9,一台4.0,用同步控制器控制

两台伺服与控制器的电源全部来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

伺服驱动器的交流端没有接线,变频器直流过来接在伺服驱动器的直流端子

控制器的DC24是通过开关电源的,开关电源的输入端也是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尽量做到同步停下来

否则伺服停了,变频器那边有惯性还在转动

网友A:
有个小问题,你的变频器从不满载运行?如果满载运行,哪来的富裕容量给伺服供电?
本案例应用思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问题,你的变频器从不满载运行?如果满载运行,哪来的富裕容量给伺服供电?
本案例应用思路正确

变频器37,电机30,最早款的设计是统一做了整流部分,集中提供直流

后来就改成共用变频器的

网友B:
这设计可以

网友C:
就是一个坏了大家一起没电,也可能一个坏了把其他也一起干坏。

网友D:
只能是尽量同步,做不到很一致吧

网友E:
这是物理硬件上的同步,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做软同步(比如程序控制或者传感器检测)。物理硬同步比较麻烦,需要匹配电压和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物理硬件上的同步,其实很多时候可以做软同步(比如程序控制或者传感器检测)。物理硬同步比较麻烦,需要匹配电压和功率。

这个本来设计的是有同步控制器的,只是更多的考虑了在停电时的情况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直接用汇川的,成品配套,机架安装非常紧凑,非常节约柜内空间

网友F:
同步控制电源,这不是安全继电器干的活吗?这些部分应该多学学国外的控制柜的控制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