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4):
设计思想:
  用两个步进电机,第一个Y0驱动,Y2为方向;第二个Y1驱动,Y3为方向
工作过程:
  手动不讲,只说自动:按下自动启按钮,第一个步进电机正向运转,停机后第二个步进电机正向运转,第二个步进电机停机后,再反向运转,第二个反向停机后,第一个再反向运转,即:1号正传----2号正传-----2号反转-----1号反转。
现象:
   自动启动后,1号正转,停后2号转一下就停,紧接着1号反转。
  数值输入用文本写入相应的数据寄存器D200以上,数值都在30000以上
   请大师们看看程序哪里出现了问题。

楼主:
搞好了,不知谁说的PSLY指令只能用一次害死人了!是不能同时驱动两个

网友A:
不知谁说的PSLY指令只能用一次害死人了!是不能同时驱动两个

这个你自己要有一点判断力,可以看手册的呀

自动启动后,1号正转,停后2号转一下就停,紧接着1号反转。

我分析了一下

2号转一下就停

由于置位S21后马上就驱动了Y1,而频率与脉冲数需要在下一个周期才更新

这时已经晚了,所以实际数据应该还是手动的。

紧接着1号反转

置位S22后,再去复位S21的,你的S21与S22是并联的,虽然断开了S21但同时又接通了S22

对于PLSY来说就是没有断开过,所以不会启动,从而导致下一个周期置位了S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