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三极管丝印求助!

楼主(2023-11-04):
三垦5.5KW变频器有一个三极管坏了,只看到丝印是A7,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哪位高人能告知下呢,或者用什么三级管来代替,不胜感激!

网友A:
贴片开关二极管BAV99

网友B:
淘宝上搜“丝印??”基本上能找到

网友C:
搜了,第一个就是

网友D:
楼上正解 看编号是D字头 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E:
双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多谢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