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编程软件列太多怎么插入

楼主(2023-11-05):
无法插入,只能再增加辅助继电器再起一行吗,还有就是都没返回功能,错了没法返回只能改,信捷这软件第一次有不是很熟悉。

楼主:
返回功能找到了,在编辑撤销,第一次用,还不熟悉

网友A:
如今一个才28M大小的PLC编程软件,对比其他大牌有很多功能肯定是没有的
既然都提示你了,那就加辅助继电器再起一行

网友B:
不是有很多辅助继电器吗?又不用另外花钱,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很多辅助继电器吗?又不用另外花钱,为什么不用?
目前就是这样使用,用三菱习惯三菱可以跨行添加列的

网友C:
用内部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