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5):
一台工地用物料提升机,有遥控器点动控制和手动点动控制两种方式,现在操作人员发现偶尔操作点动上升时,松开点动上升按钮,接触器仍会吸合,物料提升机继续上升,只能按下急停按钮。停机。偶尔会随机出现,一天会出现一到两次。请各位大神解惑。

楼主:
这是别人租赁的设备,我无权维修。只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初步怀疑按钮和接触器

网友A:
接触器触头粘连了吧 在有震动的情况下,还能复位

网友B:
把接触器上标识NO的线都拆下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初步分析:按钮坏
仔细分析:有导线短路
深入分析:有鬼

网友D:
换接触器,换触点,再看看情况。

网友D:
也可能是按钮有问题,以前遇到过按钮不灵,但是一般是不能接通,断开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E:
没有停止按钮?
释放急停后啥情况
换个遥控器试试
急停按钮是串在控制回路(楼上说的鬼出现了),还是断供电系统?

提升机是有配重的还是绞盘那种
先确定是接触器确实没释放~不是只看到物料还在升
出现问题时是重载?--查抱闸,如果还使用蜗轮机构,你懂的

网友F:
这让我想起了http://m.gkong.com/bbs/archive.aspx?id=498533&replyID=3263056&page=1
导向功能继电器

网友G:
现场灰尘大吗?换一个新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H:
如果遥控和手动都会出现同样问题,那就换接触器试试吧。

如果仅遥控或者手动会出现问题,那就看看出问题时操作的按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如果是接触噐触头粘连,可以拆接触噐的动触头打磨光滑,或者触头互相对调一下,这样能应急将就用一段時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触器上标识NO的线都拆下来,就没问题了!
没有用常开辅助触点。只用了一组NC.用于连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停止按钮?
释放急停后啥情况
换个遥控器试试
急停按钮是串在控制回路(楼上说的鬼出现了),还是断供电系统?

提升机是有配重的还是绞盘那种
先确定是接触器确实没释放~不是只看到物料还在升
出现问题时是重载?--查抱闸,如果还使用蜗轮机构,你懂的
谢谢。接触器没释放,我已经说了按急停切断电源才行。是绞盘那种

楼主:
这两天再观察一下,今天测了按钮没问题。没有用常开辅助触点。只用了一组NC.用于连锁。别人租的设备我只是好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再观察一下,今天测了按钮没问题。没有用常开辅助触点。只用了一组NC.用于连锁。别人租的设备我只是好奇

有些接触器使用时间久了,铁芯有油脂或者灰尘,又或者复位弹簧变软弱,都会会造成粘连或者延迟释放现象,我碰得多了,解决办法就是拆开上升接触器检查处理。

再一个就是注意观察点动按钮是否有粘滞现象,可通过多次按动按钮体会感觉其动作是否果断。

另外一个就是电路设计有缺陷,有可能造成某一个分支电路通过某一个元件构成旁路联通,致使接触器释放困难,这种故障最难寻找排除,隐蔽性很大。

总之,你这个故障主要出现在接触器和按钮身上,不排除电路结构有缺陷。需要仔细地排查。

别人不在现场,很难帮得到你,都是只能猜!猜!猜!

网友I:
很明显是手控盒和线路问题
既然急停可以停,那就换掉你上升按钮和接触器

网友G:
接触器铁心有油泥,也释放慢。

网友J:
极有可能是接触器有剩磁。

网友K:
咋像是反着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咋像是反着接的??
确实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