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5):
例如设定6493个脉冲转一圈

楼主:
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A:
 用浮点数

网友B:
不要自己写算法,设电子齿轮比

网友C:
伺服应该不会有除不尽,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的。

如果真的有,那肯定会有累计误差的,只是看会不会影响工艺精度

楼主:
不设置每转脉冲数,设置电子齿轮比,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D:
松下伺服+西门子1200遇到过,

伺服电子齿轮没办法搞,设置一圈多少个脉冲量,

然后PLC发脉冲搞,差点搞死。

网友E:
总线伺服没那么多事

楼主:
有高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高人解答一下吗?

6493个脉冲转一圈,这个是电子齿轮的分母数,分子就是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假设你的伺服分辨率是131072

那么分子设131072,分母设6493

网友F:
如果是向1个方向一直转动的话,就会有累积误差

网友G:
请教版主怎么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H(2023-12-13):
误差肯定会有,短距离不明显,长距离就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