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6):
现在想用两台电脑PC通过MX -Component和通一台FX5U进行通讯,但是用网线直连的话显示只能1对1 ,显示只能1台PC访问1台PLC的CPU,无法用两台同时访问同一台PLC,这个应该怎么搞?求大神

网友A:
加个交换机不行吗。设三个IP地址。

网友B:
这还会有什么限制吗?20台固件不行,连接数没那么多,2台绝对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两台电脑同时访问不了同一台PLC的IP,一台连接上了另外一台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交换机,两台电脑访问不了同一台PLC的IP,显示cpu是一对一的.

网友B:
网络是什么样的结构,画个简图,PLC的IP,电脑的IP分别是?
PLC内设置什么样的?

网友C:
MX控件走的MELSOFT连接设备~如果2台要拉2个MELSOFT连接设备~你没仔细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