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6):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说有一台机器开机上电后显示屏不亮,也不能进行任何操作。我一听这不是给我送钱来的吗?心想也就是电源的简单故障了。
背上我的万用表和螺丝刀就出门了。到了现场一番查找,尼马的情况不妙啊,该有的电源个个都稳定。
拆开主控的电箱一看,我瞬间惊呆了。电路板上亮着4个小灯,再仔细一看,DDR3代的内存条,M2的存储,还有各种usb,网口,串口.……尼马,这不是台工业电脑板吗?
拆了所有串口线,最小系统都不能启动,拔内存条用橡皮擦金手指,也还是不行,镜像硬盘数据到自己的电脑上,硬盘内的系统也没问题。
心想今天是翻车了,但咱也不能当着客户的面说搞不了是不。男人嘛,怎么能说自己不行。
这不 ,一狠心,把那板子拆回来了。拆回来才想起,就我那三脚猫功夫,修电脑的三板斧也用完了也还是搞不好,还回去吧又会被人笑话,

网友A:
要不你送到电脑市场看看?~~

网友B:
送专业人士修理,要不买个新的主板。

网友C:
你有检查显示器吗?

为什么不用你的电脑(假如是笔记本电脑的)先接到主板的显示接口上试试。

网友D:
直接换主板CPU 内存就行了 修主板不是电工的活,你只需要判断出是哪个坏了就行了

网友E:
拿回来干嘛。

确认主板问题,就应该给客户说,大概率是主板问题。

要么我带回去给你抢救下,要么换新。

记得提醒客户备份数据,这个非常重要,万一系统里面有上位机呢?

网友F:
这得按主板的时序检查了

网友G:
锁机了吧!

网友H:
拿到电脑城,修个主板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搞就行了!

网友I:
判断问题出在哪就行了,坏的报价更换

网友J: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说有一台机器开机上电后显示屏不亮,也不能进行任何操作。我一听这不是给我送钱来的吗?心想也就是电源的简单故障了。
背上我的万用表和螺丝刀就出门了。到了现场一番查找,尼马的情况不妙啊,该有的电源个个都稳定。
拆开主控的电箱一看,我瞬间惊呆了。电路板上亮着4个小灯,再仔细一看,DDR3代的内存条,M2的存储,还有各种usb,网口,串口.……尼马,这不是台工业电脑板吗?
拆了所有串口线,最小系统都不能启动,拔内存条用橡皮擦金手指,也还是不行,镜像硬盘数据到自己的电脑上,硬盘内的系统也没问题。
心想今天是翻车了,但咱也不能当着客户的面说搞不了是不。男人嘛,怎么能说自己不行。
这不 ,一狠心,把那板子拆回来了。拆回来才想起,就我那三脚猫功夫,修电脑的三板斧也用完了也还是搞不好,还回去吧又会被人笑话,

修电脑不止三板斧,还有很多姿势,外接鼠键看看,鼠标低灯亮不?键盘的大写按键灯能按亮不?小键盘灯能正常开关不?

网友K:
拿回来之前想好怎么处理是关键,自己搞不来,有人能帮你搞定也是可以的。

网友L:
你这还好,内存还可以换下试下,我遇到线切割主板内存焊上去,只能返厂维修,还是苏州一个大厂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