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指令REF的问题

楼主(2023-11-06):
REF刷新指令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时候用到?怎么用?

网友A:
三菱PLC正常的工作是程序扫描到END后才会去统一处理输出点Y,但如果你想马上执行就可以用REF指令

好比买票,正常都要排队来,但你想早点买到,那就找黄牛,这个REF就相当于是黄牛

网友B:
知道这个指令,但是从来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PLC正常的工作是程序扫描到END后才会去统一处理输出点Y,但如果你想马上执行就可以用REF指令

好比买票,正常都要排队来,但你想早点买到,那就找黄牛,这个REF就相当于是黄牛
讲的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