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6):
南孚电池1.5v,充电电池1.2v,为什么都能用?他们的实际电压是多少?

网友A:
1.2V镍氢电池充满电的电压是1.4V,没电时的电压是0.8--0.9V,与1.5V普通电池可以使用在同一用电器上是因为用电器电压范围宽。

网友B:
原来遥控器用过1.2V镍氢电池,感觉没多大意思,省不了多少钱,遥控用还没有1.5V碱性电池灵敏。充电电池用在消耗电量大的电器可能比较经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遥控器用过1.2V镍氢电池,感觉没多大意思,省不了多少钱,遥控用还没有1.5V碱性电池灵敏。充电电池用在消耗电量大的电器可能比较经济。
确实,遥控器没必要。血压计很有必要用1.2V镍氢电池,普通电池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遥控器用过1.2V镍氢电池,感觉没多大意思,省不了多少钱,遥控用还没有1.5V碱性电池灵敏。充电电池用在消耗电量大的电器可能比较经济。
有台老数码相机,之前就是比较费电。多年没用,现在换上新电池,开机就提示没电并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台老数码相机,之前就是比较费电。多年没用,现在换上新电池,开机就提示没电并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呢?

新电池也是需要充电的,除非你的是碱性(非充电)电池。

网友E:
新电池电压能有1.6V左右,当电压下降到0.8V,遥控也还能用,所以充电的1.2V电池肯定是能用的

网友F:
血压计这些就用锂电吧,电池贵啊

网友G:
镍氢电池1.2V,
磷酸铁锂电池3.2V,
同样的体积,电压不同,是电能密度原因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遥控器用过1.2V镍氢电池,感觉没多大意思,省不了多少钱,遥控用还没有1.5V碱性电池灵敏。充电电池用在消耗电量大的电器可能比较经济。
有台老数码相机,之前就是比较费电。多年没用,现在换上新电池,开机就提示没电并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相机有受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台老数码相机,之前就是比较费电。多年没用,现在换上新电池,开机就提示没电并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呢?

新电池也是需要充电的,除非你的是碱性(非充电)电池。
对,就是新的南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遥控器用过1.2V镍氢电池,感觉没多大意思,省不了多少钱,遥控用还没有1.5V碱性电池灵敏。充电电池用在消耗电量大的电器可能比较经济。
有台老数码相机,之前就是比较费电。多年没用,现在换上新电池,开机就提示没电并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相机有受潮短路?
一直放在抽屉里,不知是不是受潮。
另外,之前能用时,也是照几张照片就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