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23-11-07):
问一下各位老师:伺服电机PE与UVW之间有充电电阻正常吗?

网友A:
PE是地线

充电电阻???

放电电阻吧.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量的,有充电电阻存在,就是在刚开始量的时候电阻小慢慢变成OL。

网友B:
线路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C:
脱开电机再测绝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量的,有充电电阻存在,就是在刚开始量的时候电阻小慢慢变成OL。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万能表 电压低 测试电流很小 高阻测试有这种情况 测电机最好用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