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7):
方案 :丹佛斯变频器加ssi编码器做提升应用
问题:1.编码器是sew电机自配的,没有清零信号线,而变频器所谓的清零我发现其实是设定一个偏移量,而编码器的物理位置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2.变频器的位置值=编码器实际值-偏移量,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编码器的实际原点刚好在提升机的行程范围内,比如变频器位置是10000mm时,已经对应了编码器的最大量程,再往上,编码器又会从零圈开始计数,根据上面公式变频器位置不是10000+了,而变成了一个负值。不连续。定位会出问题。
3.不想拆机构去调零,编码器也不好拆,很笨重的结构几百公斤的电机,还有什么其它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讲道理变频器读取的应该是编码器累计值啊,跟编码器当前值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人家设计了地方给你去调的,你怕麻烦,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C:
难道你这个系统没有位置校正功能?最高位置调编码器到最大值,最低位置则校正为编码器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