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7):
两台电脑PC可以用交换机和同一台三菱PLC-FX5U同时通讯吗,这个PLC需要怎么设置,目前用一台电脑监视到了PLC后,另外一台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电脑PC可以用交换机和同一台三菱PLC-FX5U同时通讯吗,这个PLC需要怎么设置,目前用一台电脑监视到了PLC后,另外一台就不行了

可以,使用SLMP协议,具体参见《MELSEC IQ-F FX5用户手册(SLMP篇)》

网友B(2023-12-13):
用4E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