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7):
1、故障现象
开机正常,接一台电源,设置CC恒流模式,电流上不去。

2、咨询鼎辰电子公司,不提供电路图,只能返修。
3、返修来来回回太麻烦,先自己看看吧!
打开机盖,目视,发现问题了:

内部红色接线柱主线接线鼻子竟然断掉了!
仔细观察断口,可以看到,中间大多数截面是旧痕迹,2边略有新痕迹。大概率是安装过程中扭力过大造成的。

4、找了2个国标20A、40A的铜线鼻子,对照一下,原线鼻子又薄又小,明显截面不够啊!

5、原想把线2头都换成40A线鼻子,看了一下电路板上线鼻子固定座和接线柱,发现对接线柱,40A太大了!对电路板上的线鼻子座,20A也太大了!只好把20A鼻子焊上,用到接线柱处,原线鼻子一端仍然用原来的,凑合用吧!
6、OK了!

7、说实话,这台电子负载仪电路板还比较复杂,如果是电路板元器件损坏,还不一定能自己搞定呢!

网友A:
电子负载仪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仪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工控维修行业,主要用来测试开关电源的带载能力。
比如,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额定为24V10A。修好后,他的带载能力如何测定?传统方法,一是找一个2.4欧姆240W以上的电阻,接入开关电源作为负载,测试输出电压的下降程度,从而评价电源的带载能力。当然,也可以直接送到实际工作环境中,上机测试。
又有一个开关电源,输出额定为5V20A,显然,需要用0.25欧姆100W的电阻作为负载来测试。
你遇到多少种不同输出额定的电源,你就得准备多少个不同的电阻,太麻烦了!
好了,电子负载,至少,就可以通过你的设置,扮演这种“不同阻值”、“不同功率”的电阻。
其实,电子负载还可以有更多的功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是把三极管作为有源负载,能用到的就是测试开关电源的最大功率点做温升和短路温升

网友C:
都拆了,电路板拆出来看看,数码之家有很多用单片机的电子负载电路图,也不复杂

网友D:
拆开才知道是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