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7):
客户指定西门子的PLC,数字输入点是220个左右,数字输出点是95个左右,没有模拟量,我看软件200smart可以扩展6个模块,数数点位不够,1200的软件扩展可以扩9个模块,数数也不够。大家说哪种方案最好?200smart可以走通信再挂一套吗?还是1200的挂ET200SP?还是直接上300的系统呢?那个比较省钱?经验不足,请多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用西门子300的模块是不是好一些,这样可以吗?性价比的话,是不是这样便宜一些?

网友A:
还要看你程序容量大小、

简单的可以用 1200(主CPU)+SMART200(智能PN从站),程序都在1200上;

如果程序复杂,1200(主CPU0+SMART200(从CPU),主程序写在1200上,单独工位(或者片区)程序卸载SMART200上面

当然,也可以用多个1200搞

网友B:
IO都是数字量,估计程序也不会很复杂,可以优化一下程序,估计会节约很多的点数,节约点数后1200和300都是可以的

网友C:
et200sp便宜吧.

网友D:
两个200 smart就行,我们流水线经常都是几个200 smart一起组网。

网友E:
数据 程序不多的话
两个ST60或者SR60加扩展模块

网友F:
如果不复杂,又想省钱,就用两个200 smart

网友G:
费用少,用1200+smart,费用多,用1200+ET200sp。。。

楼主:
各位前辈,大家看看我这种配置可以吗,SR60主机后面挂6个扩展,主机通过PN链接从站ET200SP 再挂2个16路的输入点,这样算了一下点位就够了。200smart的主机可以通过PN链接200SP的从站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ET200SP可不便宜啊

干嘛不用2个SMART?

网友H:
程序不复杂用两个200SMART或者一个200加第三方分布式IO模块(便宜)

网友I:
用两套smart一点压力都没有,经济实惠!
或者一个smart加第三方PROFINET设备,也很经济实惠的!

网友E:
可以用国产的pn模块

网友J:
1200 +国产PN 分布式io

网友K:
1510SP   不香吗? 说出去也是1500,不比200Smart香,价格也贵不多少

网友L(2023-12-17):
程序量不大用200Smart就可以。

网友M:
200smart,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