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控管

楼主(2023-11-08):
请教 变频磁控管可不可以装在普通变压器式微波炉上试一试,如果变频磁控管是坏的会不会把普通变压器式微波炉搞坏?

网友A:
变频磁控管与普通微波炉:是否兼容
不可以

答案是不可以。由于普通微波炉的电路设计和形状与变频磁控管不同,因此无法将变频磁控管直接安装到普通微波炉上。要使用变频磁控管进行烹饪,需要使用专门设计的变频磁控管微波炉

百度搜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