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图是个单向可控硅,用指针表怎么正负都能触发

楼主(2023-11-08):
是坏了吗?

网友A:
可控硅有一个二极管特性,另一组不应该有二极管特性。

网友B:
磁盘三相整流用这个较多。

网友C:
怎么量的?

楼主:
测量符合双向可控硅的性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详细说一下你的测试方法,和测试中加的电压。

网友E:
https://www.dianyuan.com/article/48664.html

网友E:
电子元件基本知识!

楼主:
嘿嘿,用小灯泡试了下,没有问题。符合单向可控硅的性质,只是用指针表触发有双向可控硅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