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8):
众辰15KW变频器带同步电机,启动到十几HZ就报输出缺相,空载输出三相平衡,用普通4KW电机测试又正常,坛里的师傅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

楼主:
主板问题,代换后解决

网友A:
楼主也没有检查主板什么地方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力有限,加上只有22KW,代换了事

网友B:
霍尔传感器有问题,VF控制模式你带小电机运行正常,电流也有输出正常,你带同步机要自学习,我修过其他品牌的故障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