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8):
今天调试一台伺服想以Z相为原点,就以0轴的0.00为Z相原点,0.01是感应器的原点附近输入,模式设置如图,但是每次回原点总是回不到,但是我如果以感应器为原点0.00,模式改成210就可以回到原点,寄存器A276清零,用Z相时有两次模式是111的时候回到了原点,但是就那两次,稍微移动了附近感应器就找不到了,其他的时候过了原点附近信号后就开始低速运行,寄存器监视上升沿也找到了Z相,但是A276寄存器就是不清零,并且找十几秒后会突然加速向原点方向撞到极限位置,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图也没有啊;

你可以自己写回原点方式,不一定要用系统的

然后0.00是Z信号?那就可以搞个中端处理。

我之前好像写过欧姆龙回原点程序,我去翻一番,CP1E的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059

这个,回原点是自己写的,感觉也能停的很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