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580 电源和整流部分坏。修好后上电

楼主(2023-11-08):
那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A:
切换到远程,然后端子给个启动信号试试。

楼主:
都试过了·现在我怀疑主板了、。

楼主:
开关电源炸机时可能电压升高,导致逆变部分上桥U,V相光藕4,6脚短路。开始查了模块逆变部分是好的,所以没有再查了。才会出现面板显示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