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查找芯片型号及替代品

楼主(2023-11-08):
怎样查找芯片型号及替代品,坏的芯片D2210,2210后面的数字或字母炸掉了看不清楚,第二行好像是5573或者是SS73。谢谢

网友A:
你看是不是FA5573

网友B:
电源芯片?最好提供整体线路图

楼主:
这样行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从手机下载APP二款软件,(芯查查)(半导小芯),资料全基本上满足需要,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请问师傅们,9N90C能替代9N90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