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23-11-08):
第三行开始之后都是什么意思啊?
大佬救救

网友A:
上电一个扫描周期,将16进制数1064传入D230寄存器,还能有什么意思?

网友B:
注释很清楚了。

网友C:
你应该检查D230的功能 也有可能是预置参数

网友D:
通讯预置参数 貌似用RS指令做modbus通讯!

网友E:
注解的够明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