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控制

楼主(2023-11-09):
我有两台台达伺服B2电机带动一个轴径为84.7mm一个轴径为85.7mm的两个轴做线性同步单向运动,请问各位大佬:怎么编程才能实现线速度一致?

网友A:
皮带轮做成反比例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做成反比例就行

这,坏了好麻烦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设置伺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子齿轮比设置过后,可以保证两轴的线性运行没有累积误差吗?这两个轴是输送无纺布的压辊,不同步会引起布的拉伸和卷曲

网友C:
无纺布生产同步用变频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