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弦303a主板复位电路

楼主(2023-11-09):
修到一个正弦330a 45kw变频器,里边主板是303a的 开机sinee死机,查三要素,没有复位状态rst脚一直低电平,没有上电的高电平。
看电路是一个简单的接个电阻到地,不知是如何复位。

网友A:
查MCU型号!可以从手机下载APP二款软件,(芯查查)(半导小芯),祝你修复成功!

楼主:
查过了啊,但是不知道怎么复位的,可能是软件复位吧

网友B:
rst脚电阻接地?那低电平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精解到位!给你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解到位!给你赞一个
复位电路有多种,我的回答只适用于最常用的阻容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