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9):
一个客户提出来的问题

貌似是一个冷水机组的压缩机老是烧坏(不要问为啥不解决这个问题);

客户想更换成用变频器控制,把频率降低(例如50HZ改成40HZ运行),这样看行不行,

~~~~~~~~~~~~~~~~

理论上呢,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的,你们觉的呢?

有大佬试过没用?

网友A:
降低電源頻率就不燒了嗎?這是什麼理論?
胡鬧???

网友B:
从电的角度上说,当然可以,不过改这个还要考虑制冷工况 烧压缩机的原因?缺相?过流?堵转?不解决这些问题,加了变频器也会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電源頻率就不燒了嗎?這是什麼理論?
胡鬧???

不要问为啥不解决烧压缩机的问题,客户提出来的

网友C:
可以,需要注意电机的温升。既然舍得加变频器,就一起换个变频压缩机不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電源頻率就不燒了嗎?這是什麼理論?
胡鬧???

不要问为啥不解决烧压缩机的问题,客户提出来的
如果用变频器驱动,还是烧压缩机呢?客户会负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電源頻率就不燒了嗎?這是什麼理論?
胡鬧???

不要问为啥不解决烧压缩机的问题,客户提出来的
如果用变频器驱动,还是烧压缩机呢?客户会负责吗?

是的,客户自己负责,

~~

这个是我客户的客户,直接客户是做机械加工的,偶尔会接到电气的活儿,我代劳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需要注意电机的温升。既然舍得加变频器,就一起换个变频压缩机不就好了。

客户的的理论:

定频机很容易烧,也没用保护,换一个变频器能达到2个目的:
1,降频,降低功率使用。
2,过载会停机报警,保护压缩机

网友D:
你这个情况等于是用变频器去做个保护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等于是用变频器去做个保护器了

客户的出发点也是这个,保护压缩机挺过去今年,明年他们就换新设备了

网友E:
不会在改装的路上就躺平吧,必须知道压缩机工作的参数,制冷系统决定压缩机需要的功率,跟空调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F:
变频器开始背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電源頻率就不燒了嗎?這是什麼理論?
胡鬧???

不要问为啥不解决烧压缩机的问题,客户提出来的
如果用变频器驱动,还是烧压缩机呢?客户会负责吗?

是的,客户自己负责,

~~

这个是我客户的客户,直接客户是做机械加工的,偶尔会接到电气的活儿,我代劳干。
别说了,给甲方爸爸安装变频器,装专业压缩机变频器。

网友G:
甲方的要求肯定要满足,足额支付就行了,整定好“参数”,后期按次收取服务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等于是用变频器去做个保护器了

客户的出发点也是这个,保护压缩机挺过去今年,明年他们就换新设备了

你要知道普通的压缩机用变频器驱动,会发热严重,散热问题不解决不是更容易烧压缩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等于是用变频器去做个保护器了

客户的出发点也是这个,保护压缩机挺过去今年,明年他们就换新设备了

你要知道普通的压缩机用变频器驱动,会发热严重,散热问题不解决不是更容易烧压缩机吗?
普通电机我知道,因为散热跟不上,但是压缩机内部有氟利昂,应该可以带走热量吧

网友I:
能不能改要看工况和压缩机的类型,如果你还是运行在50HZ,把变频当作一个电子保护就另外讨论

网友J:
多串几个保护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串几个保护不行吗?
现场情况我不太明了,估计也有热继之类的。加变频器吧,利润空间大一些,我的客户才有空间,我只是接线赚个人工费

网友K:
换个大件,还能明年换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个大件,还能明年换设备?
换设备。挺过去今年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普通电机我知道,因为散热跟不上,但是压缩机内部有氟利昂,应该可以带走热量吧

你正常使用都能烧坏压缩机(难道正常使用时压缩机内部没有氟利昂?),加了变频又能解决吗?

要知道普通电机当变频电机使用,发热量比在普通(50Hz)使用时的还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愿能用住吧,反正给客户说清楚了,客户愿意花钱尝试

网友L:
正在郁闷中,前几天搞了一套地源热泵采暖,使用一台5匹定频普通380V日立压缩机,压缩机装机前试机正常,变频器用伦茨变频器,使用了不到一天,变频器过流保护压缩机出问题了,现在准备再换一台压缩机试试,不知前面那台压缩机自身问题,还是使用变频器后引起的。难道普通定频压缩机不能使用变频器控制?等过几天换台压缩机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在郁闷中,前几天搞了一套地源热泵采暖,使用一台5匹定频普通380V日立压缩机,压缩机装机前试机正常,变频器用伦茨变频器,使用了不到一天,变频器过流保护压缩机出问题了,现在准备再换一台压缩机试试,不知前面那台压缩机自身问题,还是使用变频器后引起的。难道普通定频压缩机不能使用变频器控制?等过几天换台压缩机试试看吧。
过两天客户通知我去装上试试,

网友L:
回复 楼主:
可以试一下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可能我那个压缩机质量有问题,过去拆压缩机,但发现压缩机下好线后直接捆扎线圈,都是不加烤绝缘漆,不知这种线圈模式使用变频器是否容易坏,因为变频器输出含有高频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L:
听客户说,这次换新的压缩机是进口品牌的,只有过几天换上去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正在郁闷中,前几天搞了一套地源热泵采暖,使用一台5匹定频普通380V日立压缩机,压缩机装机前试机正常,变频器用伦茨变频器,使用了不到一天,变频器过流保护压缩机出问题了,现在准备再换一台压缩机试试,不知前面那台压缩机自身问题,还是使用变频器后引起的。难道普通定频压缩机不能使用变频器控制?等过几天换台压缩机试试看吧。

定频电机不是不能用变频器控制,但由于定频电机设计是用于相应的固定频率,它已经解决了在这个固定频率下运行时的发热问题,所以能够在这个频率下长期运行而不会因发热而损坏。

如果定频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在低于额定频率下使用,电机电流会增大而发热严重,长时间运行会引起发热超过其允许的温升范围而损坏,解决的方法就是增强其散热条件,保证其能正常工作在允许的温升范围内,否则电机就会容易过热损坏,除非你降低负荷(降容)使用。

也就是说,普通的定频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必须解决其散热问题!!

网友L:
回复 楼主:
目前制冷用的压缩机大部分都是进口品牌,等你安装上试试交流一下。

网友M:
制冷系统烧压缩机,不能主观认定是电路上没有保护才烧坏的,烧压缩机的问题主要有:
1、频繁启动,启动电流大,频起导致电机温度过高。
2、冷却不良,回气温度太高,或回气量太小。
3、电源故障,缺相或电压低。
4、系统液击,氟利昂加多了。
5、电机频繁烧毁后,系统中产生了大量的酸性气体,对线圈腐蚀严重,绝缘下降。

网友N:
甲方爸爸的要求先满足····

网友L:
回复 楼主:
你那个压缩机换上没有效果如何,我的换上了运行几天没问题,可能开始安装那台质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后来客户自己换上去的,应该没问题,没反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