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09):
一年不用了,还能放坏!
1、故障现象
开机黑屏,风扇不转。
2、开盖检查
电源线、电源开关OK,一定是开关电源问题了。
查整流桥OK,所有电解电容OK,保险电阻OK,其它外围大致没问题。
电源主管理芯片,是一个加了散热器的TOP246。直接换吧。
更换后,OK。

楼主:
最近,自用仪器设备坏了2台了。。。什么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自用仪器设备坏了2台了。。。什么兆?
要你动手的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自用仪器设备坏了2台了。。。什么兆?
要你动手的兆头
停工了快一年了。

网友B:
1 你上次关机的时候坏的
2 这次你开机时候坏的
3 不是放坏的

网友C:
电子产品,随时随地都可能损坏,也许楼主中奖了!

网友D:
我家里的热风枪坏了,用得少容易坏

网友E(2024-02-20):
鼎阳示波器开机白屏,检查发现只要将显示屏电源插头插上,7810输出就跌落到6点几伏,怀疑显示屏有故障,想买个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买,淘宝卖家说他的这个行,可那个26针排线又有点短,够不上,求教各位师傅该到哪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鼎阳示波器开机白屏,检查发现只要将显示屏电源插头插上,7810输出就跌落到6点几伏,怀疑显示屏有故障,想买个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买,淘宝卖家说他的这个行,可那个26针排线又有点短,够不上,求教各位师傅该到哪能买到。
还需要进一步甄别,是液晶屏毛病消耗电流过大,还是7810(包括周边元件)故障带负责能力下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鼎阳示波器开机白屏,检查发现只要将显示屏电源插头插上,7810输出就跌落到6点几伏,怀疑显示屏有故障,想买个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买,淘宝卖家说他的这个行,可那个26针排线又有点短,够不上,求教各位师傅该到哪能买到。
还需要进一步甄别,是液晶屏毛病消耗电流过大,还是7810(包括周边元件)故障带负责能力下降?
感谢师傅的指点,我把显示屏都拆开了,除了一块玻璃几张纸还有下面一个细长条的东西,也没看到有什么电子零件,只是当初拆开看到电源板上R54明显烧黄了,也看不清阻值,现在测大概三十几欧,下面的走线几乎烧断了,顺路查到显示屏,只要显示屏插上没多久,R54就发热严重,拨下再上电,R54就不热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鼎阳示波器开机白屏,检查发现只要将显示屏电源插头插上,7810输出就跌落到6点几伏,怀疑显示屏有故障,想买个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买,淘宝卖家说他的这个行,可那个26针排线又有点短,够不上,求教各位师傅该到哪能买到。
还需要进一步甄别,是液晶屏毛病消耗电流过大,还是7810(包括周边元件)故障带负责能力下降?
感谢师傅的指点,当初拆开显示屏除了一块玻璃几张纸,还有最下面电源线进了一个细长条样的东西,也没看到什么电子零件,只是当时拆开就看到电源板上R54烧黄了,阻值也看不清,表测三十几欧,顺路查到显示屏,只要显示屏插上不久,R54就发热严重,拨下显示屏插头,R54就不热了。所以怀疑屏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鼎阳示波器开机白屏,检查发现只要将显示屏电源插头插上,7810输出就跌落到6点几伏,怀疑显示屏有故障,想买个显示屏不知道怎么买,淘宝卖家说他的这个行,可那个26针排线又有点短,够不上,求教各位师傅该到哪能买到。
还需要进一步甄别,是液晶屏毛病消耗电流过大,还是7810(包括周边元件)故障带负责能力下降?

网友F:
模拟屏的背光驱动吧?电阻换成保险丝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模拟屏的背光驱动吧?电阻换成保险丝试试?
电阻没换,7810也能输出10V,就是显示屏一插上,电压就掉下来了,周边元件除了c16电容不行,大概是挨得近给电阻烤的,其他暂时没发现什么,搞不明白显示屏里也没什么东西,怎么一插上就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