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0):
请教网友,永宏B1高速计数器从0到100循环计数,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先设定高速计数组0  传送100到R4098 副程序, 高速中断M1941动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回复,试过了,M1941启动后停止计数。不再循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回复,试过了,M1941启动后停止计数。不再循环了。
用个中间继电器的上升沿控制m1941

楼主:
谢谢Tivian,我主要是在该中断,精确计时。我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ivian,我主要是在该中断,精确计时。我再试试。
用普通计数器更简单吧?用高速计数的话,模式选择UP和DOWN,上数和下数

楼主:
问题是有人做到了,我只是仿造一下程序。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