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玩意

楼主(2023-11-10):
这种工控叫什么名字,怎么写程序的

网友A:
从亮灯猜,就是一通讯中继器或者转换器,基本不用写程序。

网友B:
商标机用的吧,里面是单片机板子,加通讯接口和I/O 相当于是程序固化的控制器

网友C:
打开看看里面怎么样的啊

网友D(2023-12-22):
看外包装,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