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1):
昆仑科创TPC7012EW一体机触摸屏与下图设备(不知道名字和功能)连接,控制变频器和伺服放大器。

网友A:
脚本可以写一些控制。

网友B:
控制伺服恐怕响应时间不够。

网友C:
TPC7012EW就是一个普通触摸屏。我经常用它控制变频器或伺服,不用PLC实现一些普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