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电压检测

楼主(2023-11-11):
谁能透露下英威腾高压变频器电压检测板的原理及维修思路

楼主:
VIN RST进去,VOUT UVW出来,怎么就成就了电压检测了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进出电压都有电压检测?

网友A:
电路板元件不多,走线画图,再分析,祝你修复成功!另外大家等待分享结果。

网友B:
通讯采集了变频器的参数,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能透露下英威腾高压变频器电压检测板的原理及维修思路
R119 R120 R130 是100M的降压电阻,也是输出电压的采集终端,往里走测绘出一路的检测电路,其它两路的也出来了

网友D:
RST是输入电压检测吧,UVW是输出电压检测吧,当然这里只是两路输入信号,前面还有大功率电阻分压的,我是这样猜测的

网友E(2024-02-02):
回复 楼主:
左边的端子是母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