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三相变压器

楼主(2023-11-11):
和之前的线圈变压器相比,有何优缺点?
体积小了不少。

网友A:
论坛前几天不是发内部原理图出来了吗

网友B:
不知这种三相电子变压器,能否像传统工频变压器那样升压和降压,

网友C:
就是三相220V伺服供电用的,不适合其它负载;

网友D:
应该是整流逆变吧.

网友A:
不是非线性的升压和降压,后端有整流滤波应该可以用 其它的像电机,变压器估计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种三相电子变压器,能否像传统工频变压器那样升压和降压,

这种变压器主要用来把3相380降成3相220提供给3相220的伺服驱动器用

看了一下网友提供的图片,其实就是利用火线与零线220的电压,只是有3相

这样也就等于3相220了。

所以最大的区别是,这种是一定要零线的

网友F:
这个零线一松,就听鞭炮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种三相电子变压器,能否像传统工频变压器那样升压和降压,

这种变压器主要用来把3相380降成3相220提供给3相220的伺服驱动器用

看了一下网友提供的图片,其实就是利用火线与零线220的电压,只是有3相

这样也就等于3相220了。

所以最大的区别是,这种是一定要零线的

你的比我解剖的还要复杂,我解剖的就3个二极管。用户22KW安川伺服电容鼓包。给用户改为15KW380、200V变压器
已经给多个用户改用变压器,小功率伺服用这种所谓电子变压器在加工中心容易报警,干扰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种三相电子变压器,能否像传统工频变压器那样升压和降压,

这种变压器主要用来把3相380降成3相220提供给3相220的伺服驱动器用

看了一下网友提供的图片,其实就是利用火线与零线220的电压,只是有3相

这样也就等于3相220了。

所以最大的区别是,这种是一定要零线的

输出其中一相忽有忽无,怎么办?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会忽有忽无的,只是驱动器的整流二极管工作有些不同

网友H:
我还是会选线圈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相对来讲风险高一点,还增加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还是会选线圈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相对来讲风险高一点,还增加干扰。

线圈变压器分自耦的还是隔离的,铜线的还是铝线的

如果是铜线隔离的,价格差不多是电子的3倍

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一看价格又不一样了

网友I:
传统干式变压器与伺服电子式变压器在结构、性能和适用领域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以下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1. 结构与材料:三相智能伺服变压器通常采用钢板箱体结构,具有紧凑的体积和良好的防护性能。这种设计使其在电压调节和稳定性方面具有优势。而干式变压器则采用独特的蜂窝结构,这使其具有良好的散热性和防火性。

2. 性能特点:伺服电子变压器是专门针对我国电网与交流伺服电机所需电压不匹配而设计的超小体积三相伺服变压器。相比之下,传统干式变压器存在着成本高、体积大、能耗高的缺点。

3. 价格:由于三相智能伺服变压器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电子控制技术,其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价格也相对较高。而干式变压器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价格也相对较为亲民。

4. 适用领域:干式变压器多用于高层建筑、高速收费站点用电、局部照明、电子线路等小容量变压器,特别是在火灾易发区域,因为它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而三相智能伺服变压器则适用于高精度设备的供电需求。

总的来说,选择哪种变压器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和预算。如果需要高精度的电压调节和稳定性,那么伺服电子变压器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如果考虑到成本和防火性,干式变压器可能更为合适。南北智能伺服电子变压器已经解决当下电子式变压器大部分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E:
看具体情况,很多问题已经解决了,很稳定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具体情况很多,每家伺服电源模块设计思路不一样,看下我家南北智能的伺服电子变压器 jiepus.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零线一松,就听鞭炮声

电子变压器这个零线一松就会烧东西,为什么?我感觉烧不了啊,反正后续是整流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还是会选线圈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相对来讲风险高一点,还增加干扰。

线圈变压器分自耦的还是隔离的,铜线的还是铝线的

如果是铜线隔离的,价格差不多是电子的3倍

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一看价格又不一样了
价格是差一点,但是追求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点来说不算啥。目前在数控机床领域没见这东西出现过,都在往多合一驱动上发展(380输入),有干扰上电抗

网友K:
回复 网友F:
零线断了不会对伺服造成损坏,伺服会处于断电状态。

网友K:
回复 网友G:
电子伺服会造成直流总线电压脉动增大,滤波电容工作环境变差,功耗增加,温升增加,对寿命产生影响。伺服器负载越重,这钟影响越显著。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把你家电子伺服变压器内部电气原理框图贴出来,大家鉴赏一下!

网友L:
1)采用所谓电子变压器,最终相当于:三相火线与零之间的220V,使用半波整流。每个周期只有三个整流波;三相火线的另外半波无整流电流,会引起电源的正负半波电流不平衡;
2)使用三相变压器(380V/220V)时,为三相全桥整流,每个周期为六个整流波;
3)因此,采用电子变压器时,所需的储能电容容量,约需要增加一倍或以上,才能保证直流母线的波纹系数不至于过大;或者说:波纹系数才会与三相220V全桥整流相当;
4)由于电源的每个周期只有三个整流波,而整流后脉动直流的有效电流(或者说:平均电流)相同,导致流过【伺服器的三相整流桥】中二极管的电流不均。【【见10楼图片中的三色线】】。因此:伺服器的三相整流桥的额定电流选型,应有足够的富余量。
综上:只适合用于小功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