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2):
我的PLC网口不够,需要与上位机 机器人 伺服 进行通讯,我想用交换机来扩展网口。但本人没有用过工业交换机,不知道如何使用?买回来的工业交换机需要做哪些配置??PLC如何与交换机进行通讯???是不是需要先用电脑对交换机进设置???如果需要那需要如何设置???PLC又需要如何配置才可以连接交换机???实现整个网络通讯???这里先谢过、这是我选的TP-LINK TL-SF1005。

网友A:
普通交换机直接怼就行,不用设置

网管型的需要设置,

~~~~~~~~~~~
提供5个10/100M自适应RJ45 端口

工业级工作温度:-40℃~75℃
宽电压输入:9.6V~60VDC
小尺寸(115 mm *70 mm *28 mm)、更好的适应工业环境
多种安装方式:导轨式安装+壁挂安装
IP30防护:减少粉尘影响
提供VLAN、广播风暴抑制开关,适应各类复杂网络环境
铝合金外壳,坚固耐用
三路电源输入,冗余备份,大大提高产品供电可靠性
EMC高防护等级,无惧各种恶劣环境
*工业交换机出厂不配电源,如需使用电源请单独购买

~~~~~~~~~~~~~~

这个就是普通交换机,随便怼就行。

网友A:
PS~上位机 机器人 伺服 进行通讯

如果是EtherCAT协议不建议进交换机,网线串联就OK,IN_OUT,——IN,OUT,这样一级一级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EtherCAT协议不建议进交换机???还有我PLC是不是需要IP地址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是工业交换机与PLC配合使用。

网友B:
我用过的交换机都是不用设置的

网友C:
在一个网段
8口之类的交换机连接上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EtherCAT协议不建议进交换机???还有我PLC是不是需要IP地址分配??
ecat交换机不一样,和普通交换机相比。,plc肯定要设置ip地址呀。这样问,我感觉你没干过????

网友D:
交换机一般不用设置, 网管型的不需要特别安全的策略也不用.
你就把它当一个接线端子或者插座.
只要一个端口连交换机, 其它通讯的都和交换机连.
但是要注意的是, PLC的端口, 如果同时和多个设备通讯, 它支持的协议, 连接数量, 都要满足.
比如它如果只支持一个上位机通讯连接, 就会挤掉其它的.
又比如你连接机器人是查询协议, 而连接上位机是应答协议, 可能会不能同时工作.
当然网口都是很大带宽的, 多个连接多个协议比较容易支持.

网友E:
把所有要通讯的设备的IP都设置到一个网段,都连到交换机上就可以通讯了,交换机不用做设置!

网友F:
普通的数据交换可以直接用非网管型交换机,也不用设置,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你好。我想知道 从我PLC一根网线连接TP交换机后,机器人和上位机也个一跟网线连接交换机上。在这个过程中我PLC编程软件需要做哪些配置或者说工作????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PLC编程软件不需要做任何配置吗???都设置同一网段?请问在哪里设置???

网友C:
记得三菱触摸屏默认是192.168.3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想知道 从我PLC一根网线连接TP交换机后,机器人和上位机也个一跟网线连接交换机上。在这个过程中我PLC编程软件需要做哪些配置或者说工作????谢谢

一般不需要配置什么. 原来怎么用, 现在还是怎么用. 除非你用的通讯协议很特殊.
PLC, 机器人, 上位机的IP地址各自配置好了.通讯要求的配置好了,也就是之间的通讯格式配置好了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PLC编程软件不需要做任何配置吗???都设置同一网段?请问在哪里设置???
首先您没有说明您是用的什么PLC,AB的、西门子的、三菱的、还是欧姆龙的,这些编程都不怎么需要设置,但是连接下载程序的时候需要设置相应的接口。
在程序的网络通讯中也需要相应设置,并且,不同的品牌的PLC,设置不都是一样!

网友G(2023-12-13):
非管理型的不用设置,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H:
把连接到这个交换机的设备全部IP地址设成同一个网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