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2):
是不是电流大把母线电压拉低,然后可控硅移相导通角增大导致

网友A:
谁说的?电流大,电压怎么会升高?

楼主:
可是现实就是如此

网友B:
凡是违背科学规律的现象,另找原因吧!

网友C:
变频器里面可控硅就是个开关,代替接触器充电

施耐德71可控硅开始上电会慢慢减小道通脚,没有用充电电阻

网友D:
停机时反向发电吧

网友E:
折算在刹车状态吧

网友F:
过电流跳闸电机反向充电导致母线电压升高

网友G:
什么品牌型号变频器还用了半控整流?
普通的通用变频器,过流母线电压升高可能负载处于发电状态,能量回馈到母线导致电压升高。或变频器输出有接地的情况也可能导致母线电压升高。

网友H:
施耐德变频器多数都是半控桥整流,母线电压只有制动时会升高,电流大导致电压升高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你的想象。

网友I:
施耐德变频器多数都是半控桥整流,母线电压只有制动时会升高,电流大导致电压升高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你的想象。   应该是母线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会制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施耐德变频器多数都是半控桥整流,母线电压只有制动时会升高,电流大导致电压升高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你的想象。

应该是母线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时会制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