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2):
今天在调试一个立体车库,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操作盒操作时,遇到某极限报警(极限开关动作,机械问题),也显示极限报警
用电脑查具体车位极限信号,竟然都是off,PLC输入指示灯都亮
几经操作---断开连接,重启编程软件(没做断PLC电重启,防备信息更改),都无效--电脑还是看不到信息
强制某输出指示,外部有反应

最后电脑重启,正常了

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A:
最后电脑重启,正常了

感觉的PC的问题

啥PLC呀

网友B:
通讯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电脑重启,正常了

感觉的PC的问题

啥PLC呀
CP1H
如果是PC问题,又能强制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断了吧
PC-PLC通讯断了软件会有提示

网友C:
某个进程死循环了?

网友D:
觉得是上位机死机了的状态

网友E:
有可能是PLC假死机
遇到过欧翠的,控制系统触屏上都已经显示系统速度为零,但欧翠控制的台达伺服驱动的棍组还是在转动,只能把控制系统的电源停了再重启动,重启动后全部操作又正常了
西门子S5系统也遇到过类似状况,都是要系统停电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