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3):
施耐德变频器控制起重提升,变频器上电后,不给任何运行指令,外接制动电阻热,有电压输出。恢复工厂设置也不管用。

网友A:
查看参数中母线电压为多少,再实际测量一下母线电压,确定是否母线电压检测错误,引起的误动作。
如果电机是被拖动(比如速度不匹配),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母线电压会升高,也会动作。
还有控制刹车电阻的IGBT短路也会这样。量一下那路IGBT就可以排除。

网友B:
升降机设备外接制动电阻热,不是很正常的么, 电阻消耗多余的能量, 电能转成热能 ,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参数中母线电压为多少,再实际测量一下母线电压,确定是否母线电压检测错误,引起的误动作。
如果电机是被拖动(比如速度不匹配),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母线电压会升高,也会动作。
还有控制刹车电阻的IGBT短路也会这样。量一下那路IGBT就可以排除。
变频器没给任何指令,只要变频器一上电,制动电阻就发热。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制动电路或制动模块有问题?可以测量下

网友D:
有几种原因:(1)输入电压超过450V,(2)DV直流主电压检测电路异常,(3)自动参数设置有问题,(4)自动电路有问题。只有现场逐步排除。

网友E:
先查一下外部电压看看

网友F:
就是刹车电子开关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刹车电子开关击穿了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制动回路上电就打开放电了。断电检查制动模块是否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