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3):
本产品用于网络设备扩充网口以及数据交换,非网管型交换机。

1、十兆百兆自适应,RJ45 插口。

2、星型或者线性拓扑网络结构。

3、LED 网络通讯指示,安装等级 IP20。

4、24V 直流供电,35MM 导轨安装。

实现功能

●    适用于各种品牌类型 PLC 与触摸屏和计算机的网络连接。

●    尤其适用于西门子S7-200SMART和S7-1200 PLC的网络应用。

网友A:
一直在找一种路由器;

1,DN导轨安装
2,DC24V供电
3,WAN*1,LAN*2~4,WIFI双频;
4,固件可以OPENWRT或者老毛子,潘多拉这些第三方固件。
5,价格100~200以;
6,带USB(可以插4G无线网卡联网)

~PS:

可替代交换机而且有更多的功能,什么VLAN,VPN客户端,服务端,WIFI(调试设备简直是神器)

方案用成熟的MT7621AT,一堆固件(商用不知道行不行)

WAN口插个网线就能上网,而且和客户的局域网不干涉,当然,也可以用WIFI当作WAN口联网,不要太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种的路由器啊 这个应用和要求很多啊

楼主:
       整体设计采用“凹陷”网口设计,外观上和普通交换机大有差别,将网线水晶头能够有力的支撑保护住。这样使用类似西门子网线金属头时,可将其前半部分掩盖住,不至于全都裸露在外面,可以能够有效地“拖住”网线,使网线水晶头也不会容易脱落,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美观。

楼主(2024-03-13):
德嘉美式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严格按-10℃~70℃工作温度设计,精选工业级器件,配合高标准系统设计及生产控制,大大降低设备故障;
采用上下流通散热方式,保证设备在此温度范围内长时间稳定工作,满足各类恶劣环境。
具有耐高低温、耐振动、耐腐蚀、防电磁干扰等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找一种路由器;

1,DN导轨安装
2,DC24V供电
3,WAN*1,LAN*2~4,WIFI双频;
4,固件可以OPENWRT或者老毛子,潘多拉这些第三方固件。
5,价格100~200以;
6,带USB(可以插4G无线网卡联网)

~PS:

可替代交换机而且有更多的功能,什么VLAN,VPN客户端,服务端,WIFI(调试设备简直是神器)

方案用成熟的MT7621AT,一堆固件(商用不知道行不行)

WAN口插个网线就能上网,而且和客户的局域网不干涉,当然,也可以用WIFI当作WAN口联网,不要太爽
试试斐讯k2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找一种路由器;

1,DN导轨安装
2,DC24V供电
3,WAN*1,LAN*2~4,WIFI双频;
4,固件可以OPENWRT或者老毛子,潘多拉这些第三方固件。
5,价格100~200以;
6,带USB(可以插4G无线网卡联网)

~PS:

可替代交换机而且有更多的功能,什么VLAN,VPN客户端,服务端,WIFI(调试设备简直是神器)

方案用成熟的MT7621AT,一堆固件(商用不知道行不行)

WAN口插个网线就能上网,而且和客户的局域网不干涉,当然,也可以用WIFI当作WAN口联网,不要太爽
试试斐讯k2p

K2P A1或者A2勉强能用。B版本是博通的,非常拉跨。

第一条不能导轨安装就排除了。

楼主:
       现在西门子分布式IO方式很受欢迎,这种基于Profinet通讯的方式,周期基本是1ms,可用于现场数据收集和各种控制的应用。具有可靠度高、价格优惠、设置容易、网络布线方便等特性,适用于分散地区的应用,可以节省系统整合的时间和费用。以往都是采用控制电缆和PLC连接。如果采用了分布式I/O模块,就可以通过一条通信线和PLC连接,节省了布线、节省了PLC自身的I/O点数。
       而且很多场合需要环网功能,为了让整个系统实现冗余功能,如果环网中的某一节点突然断线,那么这一节点就会立刻切换到和其他节点保持通讯,大大地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环网交换机推荐使用大连德嘉千兆环网交换机,这个交换机不仅有环网功能,还是千兆通讯速率,完全可以应用到Profinet通讯中,通讯数据多不会造成通讯堵塞,环网交换机采用了某些特殊技术,避免了广播风暴的产生,同时又提升了环形网络的可靠性。

楼主:
采用高品质芯片及元器件专注工业通讯,耐高低温,DIN35mm 标准导轨安装,标准工业24V直流电压供电。
采用紧凑机身设计,坚固耐用,即插即用,高速稳定可堆叠!
标准电磁抗干扰防护设计,适应电力、工业厂房等各种恶劣电磁环境。
外壳采用上下通风散热孔设计,有效解决机身过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