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3):
学习西门子1200 PLC,需要什么电脑?8G内存行吗?

网友A:
博图V18的话

12代CPU+16G内存。

给你参考下:

我的8代笔记本,T480S,i5 8350u 改个变量有时候会卡很久(上个厕所回来还没卡出来),哈哈

12500H勉强一战,台式机的12500超5G感觉还行。

显卡不是太重用。

当然,博图V14 V15要求没那么高,看你的需求

网友B:
打算上THINKPAD P15v

楼主:
看来8G内存,I3 十代105F不行了,要买新电脑了

网友C:
      这么说吧 :ALIENWARE M15 R4 CHERRY竞技版 ,跑博图V18也不过尔尔。

      江湖传闻  : 要超算才能跑顺 。

网友D:
华为的或者小米新出款

网友E:
现在i7-10510U,24G,固态,感觉还行。。。

网友F:
32G也看不出来快,需要些耐心,有时候。

网友G:
真的电脑跑博图太费劲了

网友H:
怀疑西门家是和电脑厂商窜通的,你要用就逼你换高配电脑,还是300亲民点

网友I:
看各位这么说,感觉西门子是计算机硬件更新的有力推动者

网友J:
可以考虑ThinkPadP15v

网友K:
引用 楼主:
学习西门子1200 PLC,需要什么电脑?8G内存行吗?
上面说的都是搞高大上的最新工程用的状况下的使用,其实一般的学习搞个能跑Windows7的电脑就可以了,我用的是虚拟机,分配的是4G内存,40G硬盘,跑的是V16,慢是慢了点,分析个程序啊,诊断个硬件啊,一点问题也没有!
主电脑还是ThinkPad X230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学习西门子1200 PLC,需要什么电脑?8G内存行吗?
上面说的都是搞高大上的最新工程用的状况下的使用,其实一般的学习搞个能跑Windows7的电脑就可以了,我用的是虚拟机,分配的是4G内存,40G硬盘,跑的是V16,慢是慢了点,分析个程序啊,诊断个硬件啊,一点问题也没有!
主电脑还是ThinkPad X230

我试过X230 I5_3320M 16G 内存,装的博图V16,也是现场调试,简直了

意思是,我改了程序,还没下载到PLC里面,然后我脑回路转了N次还没好,我脑回路都发现有问题。。。

最后没办法,家里人肉搬成V14到现场感觉稍微顺利一些,后来升级笔记本,直接全部升级成V18了

网友F:
好几年前  3G的内存 运行过V14.还凑合可以忍受。

网友L:
8G内存太小了,不够用。

楼主:
只研究1200编程,软件其它功能不用,能不能选择安装?这样能不能降低电脑标准?

网友M:
只是学习,个人觉得8G内存应该可以了,一般单台设备,带触摸屏应该也可以。我的台式机,2016年的,8G内存,TIAv16,普通应用没问题。如果只是学习,找个32位版本安装也可以,内存8G就更流畅了,我之前学习Wincc7.0的32位版大型产线,用着也可以。

网友H:
版本不同,对电脑要求差异比较大,如果基本满足要求,不用安装最高版本

网友A:
回复 网友I:
其实吧,要爽玩博图,电脑cpu性能要强,还有就是显示器分辨率高,屏幕大,才能体现拖放的快感表情,一个小屏幕,一个窗口变量,一个窗口程序,太小了根本施展不开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只研究1200编程,软件其它功能不用,能不能选择安装?这样能不能降低电脑标准?

直接安装TIA Step7 Basic版本,这个版本只能对1200编程.

网友O:
那我这个配置还能玩不,我最近正想学西门子,是从200开始学还是直接学1200呀。各位前辈给点建议呀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还是先SMART200,再1200吧

网友O:
回复 楼主:
谢谢~。200也用博图吗

网友P:
8G跑博途是真慢  只有16G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O:
SMART 200是单独的软件与其它几乎不沾边

楼主:
这总可以了吧?

网友Q:
运行都是可以的,速度就那样。博途不要想着软件会运行很快的。

网友R:
电脑都爬不动博图了

网友S:
我这个就够用了,ThinkPad X390

网友T:
硬盘最好来个100t的,西门子软件手册估计全部下来勉强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