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4):
台达plc通信口如此脆弱!圆口通信口不通信了。估计是这个囗烧坏了,各位高人有无解决方案?

网友A:
你先打到STOP模式在搜索一下,STOP模式通讯参数是出厂模式,你可能用程序改了通讯参数,通讯参数改错了,

网友B:
换接口芯片试试

网友C:
有可能是你里面参数设置设置了相关参数!你可以用COM2 COM3 用RS485串口线 下载上传 !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不是还有485口呢

楼主:
参数没有改,485倒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没啥好搞的,换新的吧,经常会给你惹点麻烦的

网友F:
485接口电路比较简单的,拆开看一下,一般都有TVS防护设计,量一下TVS有没有击穿,如果没有击穿,只需要换两个10欧姆的电阻就好了,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更换TVS,两个电阻,以及一个485收发芯片,不值什么钱,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只需要更换电阻和TVS管就能搞定,修复过几次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