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4):
开机后,就一直卡在第一个画面上。是不是固件硬盘坏了?

网友A:
搜一下有没有硬件按钮,或者复位孔的恢复出厂设置功能?不行的话只能返厂刷机了。
是不是下载程序的时候硬件链接断了?

网友B:
发外维修或换新,程序重新灌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复位,就是怀疑固件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外修”,现在是没有好的办法,先来这里问问大神的意见。

网友C:
提示固件初始化完成了,是不是引导系统那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B:
生产任务一把是比较紧张的,你作为维修单位的话,可以考虑建议用户换新,然后你就收取程序的导入和导出的费用就可以了

网友D:
看起来像是进入Windows CE系统出了问题,让你等待,感觉像是引导问题,你可以直接给屏更新一下固件,不好使再返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晚重新干一下芯片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换下来的屏,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今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