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遥控器

楼主(2023-11-14):
红圈中那个小板是干啥的?与控制器配对吗

网友A:
像不像是天线呢?

网友B:
码片,里面存储的是编码。通道号,编号等,这个数值要和接收机完全一样才能用,可以用专用工具修改

网友C:
需要对码参数吧也叫码片,

网友D:
实际就是EEPROM,里面存的是频道信息,以及厂家的专属编码格式等。每次上电后,主板会与这个小板上EEPROM中的数据进行比对,如果一致,则忽略,如果不同,遥控器会将码片中的信息写入进主板。如果遥控器坏了,可以用一支新的遥控器,把此码片插上,然后装上电池,主板会将此码片上的信息读入进遥控器,此时新的遥控器就能够遥控接收主机了。

网友E:
上面的按键开关看着想我们生产JTP1212WE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你们是韩国南涯?同样颜色同样封装的还有韩国韩荣的K2-1850DT,日本的阿尔卑斯阿尔派的SKQEACA010,我自己也有做这样的遥控器,与自己的产品配套,用的就是第三种,质量非常稳定可靠。

网友B:
禹鼎牌遥控器吧?那个码片实际就是一个24C01或24C2存储器芯片,有6脚的,也有8脚的.这玩意儿我经常修、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