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4):
今天工地需要用切割机,线放过去我就给接上了,试了下反转,调线头,好了。
一会叫我,切割机起烟了,赶过去,摸电机热,电机烧了,由于现场没有万用表及电笔(工具都放在另一个工地上),检查线路,恰巧发现有一根线断了,就以为是他的原因造成的缺相。
然后购买新电机更换上,试机又反转,在调线头,正常。
在这使用切割机的过程中,工人把一台电子的电焊机搬来让接上,好吧,正好有一个三相空开闲着,接了其中两相,然后打开开关试机,只听‘’啪‘’一声,电焊机冒烟了,空开也跳了,麻烦了,电焊机烧了。
正查原因怎么烧电焊机的时候,那边切割机接着又冒烟了,我的天,这是什么原因,周围还很多人,其中就有人说了,你这电工怎干的!!!
知道切割机电机又烧了,这得好好查原因了,逐级查出了原因,MD,原来这是带零线的断路器,其中一相接到了零线上。
在核查电焊机烧的原因,原来这是220V电焊机(因为使用久了,输入电压的牌子掉了,我也没去问一下)。
接连出现这样的问题,周围还有这么多人,都在怀疑你的努力,我也自责自己这么粗心,不认真点,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关键是如果反映老板那里咋办,会不会处分或罚款。
所以急中生智想了办法,在外面借了快万用表,把问题归咎是切割机上开关出现故障,解释的原因是刚合上开关,开关接触良好,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振动,然后造成开关触点接触不好,才造成的缺相,并当场把开关砸开给他们看,当然他们看了也不懂。
电焊机损坏原因解释,(后来我也在输入端隐约看到220V字样),这时趁人不注意,我又把电焊机接到了单相空开上,待电焊机主人来时,我又用万用表测量了电压给他们看,他们也郁闷了,怎么会坏。
所以提醒同行们,1,在任何作业的时候一定认真,在认真,仔细在细心。
2,当不小心出现了问题,责任是自己的时候,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弥补并推脱责任,不然不但自己的能力受到质疑,而且还要受到经济上的处罚。

网友A:
开关背锅了

网友B:
不问清楚就接线,是你的错,错了还不认账,还找背锅的,估计你的职场生涯也不咋样

网友C:
一下子出两个错,确实太不认真。工地的线路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D:
就佩服你,甩锅小能手

网友E:
这个情况我就遇到过,维修三相用电的盘管风机,要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工人换好里面的风机后,接线就是把其中的一相接到N线的接线桩,但风机不会马上烧,是开了大概两个多小时候有臭味,检查时候发现接错线了

网友F:
快速反应能力强。

网友G:
切割机前面没电动机保护器,哪怕你当时没有问题,后期烧了也经常有…

网友H:
这贴应该发职场,这不算电工技术范畴

网友I:
你不是电工,你是老6

网友J:
电工的万用表就是眼睛,电笔就是探雷器,一样都不带就去干活,纯属胡闹。切割机电源缺一相可以勉强赖到断路器接线问题,坏了电动机之后不查出原因就给新电机上电,你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电焊机用三相或单相电源,接线端子也有明显区别啊,你至少看看或问问,最终你还赖到了别人身上。
干活糊弄,遇事甩锅,以后但凡遇到懂技术的领导你都很难干得住。

网友K:
作为一个电工,任何疏忽大意都是你的失职不负责。

网友L:
个人觉得吧,这种事情碰上了算倒霉吧,当做积累一下经验。

至于有人说到作为电工应该要怎样怎样,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东莞考电工证与考驾照是差不多的。

仅仅只是拿个证而已,所以现实中很多电工都是靠这样来积累经验的。

至于出来问题找借口,这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吧

话说回来如果楼主实话实说,被老板骂了或者炒了,估计有人又会说楼主太实在了吧。

最后感谢楼主分享,也给了我们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吧,这种事情碰上了算倒霉吧,当做积累一下经验。

至于有人说到作为电工应该要怎样怎样,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在东莞考电工证与考驾照是差不多的。

仅仅只是拿个证而已,所以现实中很多电工都是靠这样来积累经验的。

至于出来问题找借口,这可以说是人的本能吧

话说回来如果楼主实话实说,被老板骂了或者炒了,估计有人又会说楼主太实在了吧。

最后感谢楼主分享,也给了我们提醒。
说得好,赞一个,没有胆大心细不断学习和积累当不了一个好电工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不问清楚就接线,是你的错,错了还不认账,还找背锅的,估计你的职场生涯也不咋样
这个职场生涯应该挺好的,我自己这么干不下去,内心受不了折磨,但是认识很多人喜欢这么找东西背锅的,现在反倒过的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电工的万用表就是眼睛,电笔就是探雷器,一样都不带就去干活,纯属胡闹。切割机电源缺一相可以勉强赖到断路器接线问题,坏了电动机之后不查出原因就给新电机上电,你的责任是推脱不掉的。电焊机用三相或单相电源,接线端子也有明显区别啊,你至少看看或问问,最终你还赖到了别人身上。
干活糊弄,遇事甩锅,以后但凡遇到懂技术的领导你都很难干得住。
没看到吗 ,里面说了:当然他们都看不懂·······

网友N:
这个在现场作业弄的太......,最基本的都没做。基础事情不做可以的呀前提你熟悉现场啊。

网友O:
楼主这锅甩的

网友P:
这锅有点大,两个电机,一个焊机

网友Q:
这学费交的……

网友R:
甩锅也是电工必备技能!

网友S:
甩锅小能手,老板进来这边看到了,你怎么办。

网友M:
引用 网友S:
甩锅小能手,老板进来这边看到了,你怎么办。
老板大概率没得时间进来看这些个的吧,再说实际看了也没会可能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