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5):
用绝对位置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不用原点开关?
用相对位置的我记得要用一个前后限和一个近原点。
还有转台伺服是用绝对位置比较好,还是相对位置比较好?转台每转过一个工位要卡一次,用哪种
控制方式可使累积误差尽量小!而不致于转几圈后卡不进工位导致伺服报警。

网友A:
Q1:用绝对位置编码器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可以不用原点开关?

A:原点开关是用来定义原点的,只要你能确保伺服轴当前位置是原点,那么这个“原点开关”可有可无,比如目视在“原点”即视为原点

Q2:用相对位置的我记得要用一个前后限和一个近原点。

B:你说的是PLC自带的回原点功能吧,一个近点,2个极限点。

感觉可有可无吧,近点一般用来回原点减速用的,前后极限是保护机械的。

我喜欢自己写回原点程序,JOG运行,然后触发当前位置为“0点”,也就是总线伺服回原35模式;

Q3:还有转台伺服是用绝对位置比较好,还是相对位置比较好?转台每转过一个工位要卡一次,用哪种
控制方式可使累积误差尽量小!而不致于转几圈后卡不进工位导致伺服报警。

C:转台?是圆盘的?还是环轨的?

每次走一定位置的话,肯定用相对定位啊,至于准不准,要看你计算的距离对不对,反正伺服你让它走多远就走多远;

~~~

ps:脉冲轴绝对或者增量都无所谓,如果是总线的建议用绝对值伺服。

网友B:
通常还是要装一个原点开关的,作为首次回原点 ,出现异常回原点的用。之后正常的使用的情况时就不用了每次回原点!我一般这样用。

网友C:
最好还是装一个吧,至少你定义0点的时候,原点感应器可以有个反馈

网友D:
三菱伺服可以用推压的方式回原点,这样就不需要传感器了,也能保证异常时候回原点还能回到之前的位置,完全数据设定型回原点不靠谱,极限保护用软限位做就好了

网友E:
转台位置控制,如果不是精密仪器,一个近接开关+你个位置标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