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7授权

楼主(2023-11-15):
博图V17
授权在哪?没找到

网友A:
说句难听的,授权都搞不定就别完了。

1,如果以前有试用授权密钥,先删除,。
2,用授权工具添加授权即可。

建议先百度一下

附授权工具

网友B:
看来编程软件是安装成功了
ekb文件有很多日期的

网友C(2023-12-17):
没有授权了,打开的时候会提示你的,这时候再装也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