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23-11-15):
请教各位师傅,四方E380 G37KW. 断电报FU-12,不明原因。

网友A:
你的手册说明这个显示是啥故障信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过载,不连接电机的时候,给变频器断电,最后显示FU12,再无显示,再次开机有故障记录,启动,停止运行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B:
正常的!变频器断电后DV直流主电压逐渐降低,电压检测给MCU,当然显示电压低,最后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