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5):
设备不需要定位,即使流水线。但用的电机是伺服。请教大神想让伺服电机像普通电机一样持续运行,程序应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这就相当于速度模式了,当然也可以把驱动器设为速度模式,用模拟量控制

网友B:
用速度模式,而且现在有内部控制速度模式,一开机就像普通电机一样,嗷嗷转

网友C:
速度模式,速度可以说模拟量(PLC或者电位器),也可以是内部,然后IO控制启停,就是普通电机

当然,也可以用脉冲,

网友D:
用脉冲应该也可以,三菱有指令连续发脉冲。

网友E:
一直发脉冲就行。

网友F:
速度模式最简单,电位器加个开关就行,发脉冲也行,但至少得PLC或者控制盒了

网友G:
曾经做过“隐形眼镜”设备,为了要稳定转速,就是用伺服,按不同工艺要求模具旋转速度不一样,最后出产品隐形眼镜
伺服设置速度,PLC输出控制启停,阶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