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6):
有好多年不维修了,确实是忘记了很多东西,眼睛花,精力跟不上。帮朋友修一台丹佛斯的小机子,上电无显示,拆机检测发现许多电容鼓包,更换后显示正常,查看参数用外部端子运行,电位器调速,接好线后,运行信号已经到控制板了,屏幕显示FR0.0在闪缩,必须要按一次面板启动才能运行起来。
不管参数设置本地运行还是外部运行,启动键START用来启动变频器、始终处于启用状态,但不能优先于停止指令,一直没搞明白,问客户说是用通讯连接启动和调速的。所以想请教各位精通丹佛斯的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面板上的启动键不是每次都要启动都要按一次的吧,除非你按了面板上的停止键,个人理解这个键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自动键吧,不按一下的话,接收到的外部信号不起作用。退市的产品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