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继电器之类产品的寿命说明

楼主(2023-11-16):
如图,有2个地方不太明白,一是开关次数,是开和关各算1次还是合起来算1次?二是频率单位为什么用小时不能用更短的时间?例如1800次/小时,是不是可以认为第1分钟通断了1799次,后面59分钟通断1次,这样也算符合寿命要求?

网友A:
一是开关次数,是开和关各算1次还是合起来算1次?
合起来算1次
二是频率单位为什么用小时不能用更短的时间?
这个应该是行规吧
例如1800次/小时,是不是可以认为第1分钟通断了1799次,后面59分钟通断1次,这样也算符合寿命要求?
肯定不是你这样理解的,按比例换算的,简单讲最低要2秒动作一次

网友B:
第1分钟通断了1799次,继电器吃不消

网友C:
估计你对”机械寿命”“电气寿命”也是模糊的
开关频率就是开关的速度,保持这个速度检测
1.统计无负载最后不导通/断开次数=机械寿命
2.统计带负债(负载符合资料标注的电压-电流,阻性or感性)最后不能导通/断开负载的次数=电气寿命
数据大于等于,这个继电器就是合格产品
开关频率1800/时,是这款继电器的检测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