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1-17):
各位好!比如当我在屏上的数字输入框输入数据时,PLC的D85的值大于0,输入结束后,D85的值小于或等于0,且M20导通,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非常感谢高手的指教!谢谢!

网友A:
做脚本或者plc程序比较,

楼主:
在触摸屏上写脚本不会搞,郁闷中

网友B:
估计没有这种功能.
输入框文字改变事件.

楼主:
也就是说输入数字时键盘打开使D85的常数为1,输入数字完成后键盘关闭时使D85的常数为0,同时触发M20   ON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