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485通讯模块的组态问题

楼主(2023-11-17):
如图,如果在硬件组态里面已经指定了波特率,那如果想运行过程中(从触摸屏等交互界面设定)指定其他波特率还可以吗?可以的话,是在Modbus_Comm_Load指令里面设置吗?

网友A:
PORT_CFG,在通信处理器-->点到点下.

楼主:
谢谢大神告知

网友B(2023-12-17):
这个一般都初始化时候设定,不需要放在HMI上吧。